[已解决] 求助求助。。 NAZA M LITE

楼主(2015-07-15):
三段开关从GPS模式到手动模式连续切换6-10次,无法进入校准模式,请问怎么回事啊。。

网友:
从GPS切到手动,再切回GPS这算一次,这样六到八次

网友:
最后会黄灯常亮

网友:
  遥控器没设置到位,GPS坏了,飞控坏了

网友:
应该是调参没调好,手动切换到GPS模式,7次左右,看看你模式切换调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