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神看看这种电调能否用在四轴上。

楼主(2015-07-15):
某包看见的,不知道能不能用在四轴电机上,能用可以用在多大的电机上面。谢谢大家提出自己的看法。

网友:
看不清mos管的型号,无法判断

网友:
某宝怎么搜给个关键字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A:
只是估计啊。

楼主:
驱动电路有急停、正反转、外接PWM调速控制

N+PMOS管4936c三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估计啊。

驱动电路有急停、正反转、外接PWM调速控制
N+PMOS管4936c三个。

楼主:
三个贴片霍尔电路

引脚定义:

1,【12V正极】电机驱动电源,DC9V-12V可以用

2,【电源负极】DC12V电源地

3,【急停】刹车,低电平刹车,高电平释放

4,【PWM调速】外接PWM信号调速,最低频率330HZ,推荐20-30KHZ

5,【正反转】正反转控制,高电平正转,低电平反转

注意:电压不要超过12v,电压高了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

能说说是为什么不能吗?让我长长知识。这样下次就会分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估计啊。

看了电调的管子,你觉得可以用吗?

网友:
软件不是给四轴做的首先油门行程无法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