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蝗虫机架装机

楼主(2015-07-15):
蝗虫机架的重心在哪个地方?重心没调整平衡可以飞行吗?会产生什么后果?

网友:
重心都是对角线

网友:
楼上正解,四个桨的的对角线交点就是重心

网友:
可以的 飞控会自动调整水平的

网友:
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把一个电机或者是机臂用绳子吊起来,稳定之后记住一个绳子的角度,简单拿铅笔在机臂上画个线就行,这条线不会是完全和机臂重合的,然后把同测的电机也这么吊起来,划线,这2条线的交点就是重心~,不平衡也能飞,但是重量弱侧会负荷比较大

网友:
看图

网友(点评):
一看就是玩固定翼出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