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儿、天地飞和futaba遥控器买哪个比较好?

楼主(2015-07-15):
我刚开始了解航模方面的知识,最近准备先买个遥控器配合模拟软件练练。
但是不知道买哪一种遥控器好?我有个朋友刚开始玩没多久,买了一个华科儿D10。我不太像以后再换遥控器,所以请各位大侠给个指导意见。
拜谢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家因为只有mac电脑,用的比较久了也不想换。所以我下载了aerofly RC7模拟器,不知道哪个遥控器支持呢?

关于mac上模拟器的使用可以看看我的帖子,宽裕的话还是建议FUTABA,我之前买了2个控了,最后还是换了福他爸

网友:
天9  用的比较多的。固定翼 四,六,轴  都能飞  中文的,futaba贵 英文水平好有钱可以买

网友:
富斯10中文  触摸屏

网友:
我也是d10,刷了固件,换了天线,加了高頻头

网友:
如果懂英文,可以x9d,不想折腾天9,想折腾不懂英文,d10,任性futaba

网友:
平民,d10就挺好,天地飞从来都没看过。要么就FTB 以后就不用换了

楼主:
我家因为只有mac电脑,用的比较久了也不想换。所以我下载了aerofly RC7模拟器,不知道哪个遥控器支持呢?
另外,我看了基础知识,按道理遥控器支持通道越多越好吧。FTB还是太贵了,都要2千以上啊。。我想第一次就买个500-800之间的吧。。。查了一下,感觉天地飞好像比较便宜,是不是没有华科尔好啊。
呵呵,我一直认为现在是一分价钱一分货的时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mac上模拟器的使用可以看看我的帖子,宽裕的话还是建议FUTABA,我之前买了2个控了,最后还是换了福他 ...

我就是看得你的帖子,才去下载了aerofly RC7这个模拟器。。。是下面这个贴:
<全部测试成功>用Mac的模友们有福了!mac专用的航模模拟器...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993

我就是看了这个啊。这里面不是说一般的加密狗都可以的吗?没有说那个控不能用哦。。
大侠给个意见哦。昨天差点就买了华科尔。。还好今天看到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看得你的帖子,才去下载了aerofly RC7这个模拟器。。。是下面这个贴:
用Mac的模友们有福了!mac专 ...

给个qq吧。单独请教。。
我的qq:5391709  或者你加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mac上模拟器的使用可以看看我的帖子,宽裕的话还是建议FUTABA,我之前买了2个控了,最后还是换了福他 ...

给个qq吧。单独请教。。
我的qq:5391709  或者你加我。。

网友(2016-07-10):
D10神控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