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roll速率和pitch速率p值0.08为什么不能再降低了?有谁知道

楼主(2015-07-16):
APM. roll速率和pitch速率p值0.08为什么不能再降低了?有谁知道

网友A:
p值怎么设那么低啊,pid一般调整方式是提高p到抖动稍微厉害点以后,再提高i。p值太小了不抗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值怎么设那么低啊,pid一般调整方式是提高p到抖动稍微厉害点以后,再提高i。p值太小了不抗风的。

不是自稳的p

网友A:
你说的这个p,是控制打舵相应的幅度的吗?如果需要调整这个,可以在遥控上设置通道比例,或者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p,是控制打舵相应的幅度的吗?如果需要调整这个,可以在遥控上设置通道比例,或者曲线。

pid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