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电机的推力

楼主(2015-07-16):
各位大神们;
        请教一个问题,只知道无人机的承载重量是3kg. 怎么来选用多大的电机跟桨片呢。

网友:
看你这个是负载起飞重量还是空载还是准备带起3kg的东西,负载起飞重量就是飞机自重+携带的装备重量,空载就是不带额外设备的起飞重量。如果单纯要带动3kg东西,那么先大概计算最终的负载起飞重量=飞机自重+3Kg,飞机重量因为电机还没确定,而且要带3kg东西飞起来,固定翼的了解不是很深,但要负重3kg飞翼展绝对小不了。如果是多旋翼必须是大轴距,四轴对电机的拉力要求高实现成本不会低,六轴八轴要好点也较四轴安全点,毕竟光负载就3kg。六轴单轴拉力2kg的电机最低要求,然后根据所需拉力选电机桨,再选机架轴距其他设备,计算出整机质量,负载起飞重量不超过拉力的50%至少,这样动力富余够。超了再调整电机桨的搭配,机架相应调整轴距,达到最好的比重。

网友:
正规厂家都会公布电机的效率表,可以根据单轴拉力估算总拉力。但是实际效率要低,尤其是多轴,只在4/3左右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
AIbluecapf 写得好新手明白看懂

网友:
看厂家给的参数,选多大桨,和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