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维修B6

楼主(2015-07-16):
谁会维修B6充电器, 确认充电时,就自动重启了

网友A:
这个请款还真没见过。有条件的话换个电源配置器试试?

网友B:
把充电电流降低点试试  有的时候充电电流超过负载  会造成自动重启 我的B6就是   B6大多山寨 充电电流有很多都有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充电电流降低点试试  有的时候充电电流超过负载  会造成自动重启 我的B6就是   B6大多山寨 充电电流有很 ...

谢谢  我已经搞定了   我把里面的 场效应管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请款还真没见过。有条件的话换个电源配置器试试?

场管的问题 已经修好了

网友:
没修过,可以返厂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已经搞定了   我把里面的 场效应管换了

把维修过程有图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维修过程有图没有

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