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云台的问题?

楼主(2015-07-16):
请问两轴云台是不是就要占据两个通道啊?如果我只需要云台的自稳,不手动调视角,可否不接接收机呢?天7的遥控器,通道全都用完了。。。

网友A:
不需要的 正常2轴云台一个轴自动调节横滚 一个轴自动调节俯仰 。 你这需要调节俯仰就可以了 。只占用你一个通道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的 正常2轴云台一个轴自动调节横滚 一个轴自动调节俯仰 。 你这需要调节俯仰就可以了 。只占用你一个 ...

横滚和俯仰都自动调节了,那可以不接接收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横滚和俯仰都自动调节了,那可以不接接收机吗?

可以。

网友:
来迟了一步

网友:
在接收机第六通道直接接到云台俯仰输入端就可以了.天7遥控器调节旋钮就可以调节俯仰角度了。

网友B:
应该是第五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第五通道

只能接第五通道吗,我五通道是模式切换

网友:
你就想想吧,云台是独立的,你到底需不需要控制他。反正自稳你不动他也会稳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接第五通道吗,我五通道是模式切换

我的天七是六通道,五通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