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APM飞控 为什么四轴老是前后晃悠啊!

楼主(2015-07-16):
求大神们帮助我 为何我的四轴要前后晃悠啊 加速度计重新校准了 罗盘也重新校准了的

网友:
震动大吗?气压盖海绵了吗?gps搜星够吗?pid参数调了吗?

网友A:
什么飞行模式下晃呢 如果是定点模式下晃 那有可能是在修正
如果在定高左右前后晃 有可能是误操作打开了自动调参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行模式下晃呢 如果是定点模式下晃 那有可能是在修正
如果在定高左右前后晃 有可能是误操作打开了自动 ...

定点模式晃怎么解决  我也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