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8遥控器

楼主(2015-07-17):
各位大神,我的天地飞8遥控器动一个通道的拨杆,监视器页面上的多个通道同时动,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去调一一对应?求解答啊,谢谢各位

网友A:
把遥控器模式改成固定翼,按着menu键开机就能设置,我天9是这样的,8应该也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遥控器模式改成固定翼,按着menu键开机就能设置,我天9是这样的,8应该也一样吧

是的,可以了!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遥控器模式改成固定翼,按着menu键开机就能设置,我天9是这样的,8应该也一样吧

我能再问你个问题吗?我遥控器设置的3通道是油门,4通道是方向,但在Mission地面站上两个通道反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能再问你个问题吗?我遥控器设置的3通道是油门,4通道是方向,但在Mission地面站上两个通道反了,这是 ...

检查线有没有接错

楼主:
没有,检查了

网友A:
那就把接收机线换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把接收机线换一下吧

试了,不是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遥控器模式改成固定翼,按着menu键开机就能设置,我天9是这样的,8应该也一样吧

那你的天九失控设置能用吗???怎么设置的??我的天8失控设置点不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的天九失控设置能用吗???怎么设置的??我的天8失控设置点不进去

PCM模式可以,PPM模式我也点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