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拉力

楼主(2015-07-17):
假如知道电机的转速(3000转/分),螺旋桨的规格(1147),怎么求拉力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的尺寸是我测量过的,转速我不知道用什么去量测?

有专门的测速仪,哎,,,如果是标准的实验的话很贵,你可以百度或者淘宝下,,,另外稳定的电流也很重要,,,

网友A:
直径(米)×螺距(米)×浆宽度(米)×转速平方(转/秒)×1大气压力(1标准大气压)×
经验系数(0.25)=拉力(公斤)或者 直径(厘米)×螺距(厘米)×浆宽度(厘米)×转速平方(转/秒)×1大气压力(1标准大气压)×经验系数(0.00025)=拉力(克)
前提是通用比例的浆,精度较好,大气压为1标准大气压,如果高原地区,要考虑大气压力的降低,如西藏,压力在0.6-0.7。1000米以下基本可以取1。
例如:100×50的浆,最大宽度10左右,动力伞使用的,转速3000转/分,合50转/秒,计算可得:100×50×10×50平方×1×0.00025=31.25公斤。
现在买电机都有拉力参数表,可以参考

楼主:
这公式自出来的结果相差太多了,假如我的桨宽是30mm
依据公式可得
(11*25.4/100)*(4.7*25.4/1000)*(30*25.4/1000)*50的平方*0.25=18.6kg.
单个的拉力这么大 不可能 啊???
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径(米)×螺距(米)×浆宽度(米)×转速平方(转/秒)×1大气压力(1标准大气压)×
经验系数(0.25)= ...

这公式自出来的结果相差太多了,假如我的桨宽是30mm
依据公式可得
(11*25.4/100)*(4.7*25.4/1000)*(30*25.4/1000)*50的平方*0.25=18.6kg.
单个的拉力这么大 不可能 啊???
求解

网友B:
首先,你的数据不准,为什么这么说,国产电机的虚标由来已久,也就是说你没分钟三千转是一个虚数,实际中可能高也可能低。

另外你进行精确测量,桨还有电机的电流等等这些都需要一起测到。最后才能把这些带到公式中去。否则你永远都感觉你算错。  不怪你,因为基本上没准的。

所以你要做的是,电流,转速,桨都要测试出来。o(︶︿︶)o 唉,,,,貌似现在的桨也都是很,,,所以你还是要多动手。

这是精确测量,如果粗略的话,找个秤弄个杠杆原理,直接通电测出拉力就是了。知道实际拉力多大了,分配重量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的数据不准,为什么这么说,国产电机的虚标由来已久,也就是说你没分钟三千转是一个虚数, ...

桨的尺寸是我测量过的,转速我不知道用什么去量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