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图传和5.8G图传距离

楼主(2015-07-17):
话说 目前拥有 1.2G 1.4G  2.4G  5.8G 这几种大众型频率供图形图像传输的模块

同功率 低频率的穿透性肯定要比高频率传输的要好 与此同时距离可能也要远

目前看到一款 2.4G 1W 俗称传输几十公里的距离  和 目前 的创兴科5.8G 2W的设备  这两个哪个更远 ,刚刚还发现了个1.4G 14瓦的设备

一头雾水

另外 433M 遥控模块 哪个的更稳定 更好  据说非凡的不行 失控可能发生

网友A:
1.2g必须要搭配433使用,天线大,一体化程度差需要自己集成,与GPS隔开超过20cm干扰便可以忽视。优点是成本低距离远性能可靠,适合固定翼远航。 2.4g图传理论上距离没1.2G牛逼,但是那CT210性能的确超群,可以说距离是目前所有图传中最远的,缺点是与遥控器同频干扰,即使用PMW转发433也会发生干扰现象,需要把图传接收机和遥控拉开20m左右,同时意味着如果飞场如果有其他人用2.4g遥控器你一样会被干扰,用平板接收可以适当缓解这种情况。5.8g体积小,集成度高且不与任何设备干扰,适合小飞机和多轴近距离,当然AAT+23DBI怪物天线也有很不错的距离,但是信号绕射能力最差,低空近距离穿越还好,稍微远点有点遮挡几乎没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 目前433可以不考虑了 那么 1.2G影响GPS 也PASS , 2.4G和遥控频率冲突,那最终还是5.8G适合目前目 ...

给分。

网友B:
单纯的看某一设备性能是无法决定航模的,航模是一个综合品,也就是说,你需要考虑到设备之间的融合性,有的是优优叠加更优,有的则是优优叠加则伤。

比如你飞飞机,遥控是2.4g 图穿也是2.4g那就有些问题了,相互干扰。
另外2.4g遥控和1.2g图传使用可以,但是gps又容易收到1.2g干扰,他们之间要留距离,注意防干扰。
设备的综合使用,现在航模兴起,但是以后叠加的东西越来越多,都需要我们去探索的。

目前飞法,不是超级视距,一般都是2.4g遥控+5.8g图穿平板接收+gps+数传
或者把2.4g遥控换成433

至于你说的433只能说没有完美的,433本身就有一定问题,否则现在遥控都是433而不是2.4g了,但是至于说那一套好,只能说碰运气了,因为市场上有的都是好坏都有评论,弄得我有时候看的也是一头雾水。只能说找个可靠的卖家,良好的客服把。

网友(点评):
解答通俗易懂、详细、耐心,论坛精神可佳,一个爱回答的魔友是个好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纯的看某一设备性能是无法决定航模的,航模是一个综合品,也就是说,你需要考虑到设备之间的融合 ...

有道理 目前433可以不考虑了 那么 1.2G影响GPS 也PASS , 2.4G和遥控频率冲突,那最终还是5.8G适合目前目前环境的图传, 及使换433 也能用,不错 专业

网友:
帖子审核完毕,不错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g必须要搭配433使用,天线大,一体化程度差需要自己集成,与GPS隔开超过20cm干扰便可以忽视。优点是成本 ...

学习了看来稳定性其实还是5.8更具优势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