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3机架。无法起飞,求助求助

楼主(2015-07-17):
手动摆正后通电自检完舵机就歪到一边了,而且尾部电调明显发热比其他严重
只是通了电又没让飞

用的是PROapm飞控,刚开始好好的  后来发现那个齿轮和塑料空磨花了,就拆掉 灌了胶水
重新固定  然后就不回中了

网友A:
本来起飞尾部舵机就是歪歪的,抵消旋转产生的反扭,你的意思是舵机打齿了?接线方式看下是否正确,不正确了容易烧舵机

网友:
我也想整个~只有鸡架和电调飞控电池~就差电机,入门玩的就是三轴~很爽的,留空时间还长,无gps悬停比较困难

楼主:
怎么减少舵机链接这个尾翼的塑料块的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起飞尾部舵机就是歪歪的,抵消旋转产生的反扭,你的意思是舵机打齿了?接线方式看下是否正确,不正确了 ...

怎么减少舵机链接这个尾翼的塑料块的磨损?是孔位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那个块是和鸡架干涉了?我的是个舵机铰链在外面,感觉你这个矢量尾巴是直接和舵机连接的,刚才看了下以前视屏,歪的角度没有你这么大~

网友B:
舵机是否回中 电调地面怎么会发热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是否回中 电调地面怎么会发热严重

不太清楚是什么问题,感觉应该不止是电调的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太清楚是什么问题,感觉应该不止是电调的问题吧

问题一次说清楚哦
不止电调问题把配置都说出来啊
机架细节拍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一次说清楚哦
不止电调问题把配置都说出来啊
机架细节拍好点

好盈20A电调,朗宇2212电机,电池11.1v 22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盈20A电调,朗宇2212电机,电池11.1v 2200

电调很烫吗 很烫就不正常了
舵机你是不是拆过 如果舵机负载过大会烧 而后影响电调bec负载
有没有机架细节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减少舵机链接这个尾翼的塑料块的磨损?

塑料里面镶嵌一块金属 然后用金属舵机连接 只要塑料里面的金属固定得街上就OK

网友:
地面先检查尾电机左右移动是否顺畅

网友(2015-09-03):
最终原因还是机架设计的缺陷问题   能飞了 但是非常不稳定  尾舵抖动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