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地面站设置天地飞7正常但是到飞行模式的时候出现问!

楼主(2015-07-17):
问题如题~!遥控器校准一切正常~!接下来调整飞行模式确定开关关系的时候就这样了~!第一项时空的!选着不了~!储存的时候提示错误~!哪位高手遇到过这个问题请帮忙~!谢谢了~!

网友:
重新安装下。

网友:
mp的版本和固件不匹配',找最新的地面站和固件,刷下

楼主:
严重感谢上面的热心摩友~!我重新下载了个老版本~!这个问题倒是解决了~!但是7通道没反应只有5通道可以设置~!这个是为啥呀~!

网友:
新手课堂 APM飞控使用老版本天地飞7 六个档位的设置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671
(出处: 模友之吧)

新手课堂APM新版天七设置6个档位的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645

还有这个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608&highlight=天7%2Bapm
我收藏了好多。。。道理都是一样的,最后一个帖子比较直白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帮忙~!我的六轴apmJIBEN okl了~!

网友:
删除MP,删除MP安装目录中所有文件,重新安装MP

网友:
引用 楼主:
严重感谢上面的热心摩友~!我重新下载了个老版本~!这个问题倒是解决了~!但是7通道没反应只有5通道可以设 ...

哪个版本的?

网友(2016-02-29):
引用 楼主:
严重感谢上面的热心摩友~!我重新下载了个老版本~!这个问题倒是解决了~!但是7通道没反应只有5通道可以设 ...

我的也是,你解决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我的是就五通道的三段开关有用,其他的拨了没反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