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FPV 5.8G接收显示器经常有人纠结雪花屏和蓝屏,我做了...

楼主(2015-07-17):
航模FPV 5.8G接收显示器经常有人纠结雪花屏和蓝屏,我做了实际测试,用200毫瓦的发射机,在室内隔几层墙,发现差别真的非常小,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A:
你蓝屏跟雪花的意义没了解清楚吧?不是距离远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蓝屏跟雪花的意义没了解清楚吧?不是距离远近

视频的中后段的时候不是拿到一边 测试过弱信号的情况了么    难道还有什么意义我不知道的

网友:
确实牛头不对

楼主:
买家没有卖家精,我是专门销售这些器材的,所以接触得更广泛

网友B:
     FPV所说的雪花屏和蓝屏的意义应该是指显示屏在信号降低时的恢复速度吧,雪花屏在信号恢复时会立刻接着显示,而蓝屏可能要延时几秒才会恢复显示,这几秒的过程中操作就可能会出现很大问题,所以才需要雪花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V所说的雪花屏和蓝屏的意义应该是指显示屏在信号降低时的恢复速度吧,雪花屏在信号恢复时会立刻接着 ...

很多人都是想当然地认为,根本没条件实际对比测试,我的实践结果是不存在恢复速度的差异,下次放个视频

网友:
顶楼主。的确。当飞到开始雪花但还不严重还继续飞?改不导航减少距离?那不是作死节奏嘛。难道非得飞到屏幕蓝屏?那时候信号很弱了可以基本看不见oSD信息。所以我爷觉得雪花不雪花使用其实没什么区别。飞的喷有区别。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C(2016-11-09):
高手!楼主的研究精神是我们值得学习的。从视频的效果看,应该是没有太大区别,我感觉蓝屏主要就是当FPV头戴屏幕用时,蓝光闪动,眼睛受不了的。航模届实际上有很多东西都是口口相传,并没有人去深究里面的道理,大都抱着信其有的心态去跟。

网友:
看看效果是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楼主的研究精神是我们值得学习的。从视频的效果看,应该是没有太大区别,我感觉蓝屏主要就是当FPV头 ...

确实,都讲究实际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