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决几个关于CC3D和naze32的几个问题!!!拜托拜托

楼主(2015-07-17):
本人新手,小白一个,想做用图腾380做一个四轴,但是不准备加摄像头。想恳请大神给我讲讲几个问题,问题如下:
1、CC3D飞控和naze32飞控哪一个调试起来方便一些?这两个飞控哪一个好一点?我如果想实现松开遥控,自动悬停,这两个飞控哪一个飞控可以实现呢?

2、图腾380机架应该搭配什么型号的电机,什么型号的桨呢?能否给小弟一点建议?

3、naze32必须要翻墙么?调试是不是很麻烦?cf和bf固件是什么意思呢?

4、我现在安装了CC3D飞控的电脑调试软件,但是是15.02版本的,官网上的最新版本我下载不了,是不是需要翻墙?大家都用的是哪个版本呢?15.02的可以正常下载固件么?CC3D调试起来方便么?

暂时就问这么多,新人问题有点多,平时有点忙,希望大神别介意,多多给点指导,祝各位大神多赚人民币

网友:
1. cc3d感觉调试挺方便的  NAZE32好一点  可以气压定高 还有返航模式 可以加GPS   想要悬停的话 要么定高 要么定点  穿越机的飞控的话 NAZE32 和 revolution都可以做到 其实miniapm也可以
2.  1200KV以上的 2208 2212 都可以 桨的话 7 - 8寸
3.  貌似不需要翻墙的 你可以关注一下银燕刚推出的NAZE32  或者关注一下REVOLUTION
4.我现在cc3d用的也是15.02固件  目前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