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泡泡老师求助了!APM2.8在地面站设置简单模式后在天地飞7上怎么打开呢?

楼主(2015-07-17):
同题目:APM2.8在地面站设置简单模式后在天地飞7上怎么打开呢?我找了视频里好多都没有介绍怎么打开。泡泡老师求帮助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有知道的朋友也帮帮忙啊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泡泡老师帮帮忙啊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泡泡老师出来冒个泡吧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你直接在自稳模式后边打个勾,然后飞出10米以外试一试,这样就好了,你说的简单模式打不开可能是因为距离太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在自稳模式后边打个勾,然后飞出10米以外试一试,这样就好了,你说的简单模式打不开可能是因为距离太 ...

不是打不开是不知道在控上怎么打开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泡泡老师在视频里只是说打开CF模式也就是无头模式可是没有说怎么打开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泡泡老师呢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B:
你在哪个飞行模式前面的简单模式打勾了,切换到那个模式的时候就是那个模式加上了简单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哪个飞行模式前面的简单模式打勾了,切换到那个模式的时候就是那个模式加上了简单模式

LS正解

楼主:
谢谢回答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