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玩四轴,第一次试飞,四轴往一个方向偏.求教

楼主(2015-07-17):
RT。
具体的说。。
第一次玩,小心翼翼的。
通电-》解锁-》缓慢的加油门。
终于四轴离开地面了,大约5厘米。心里还挺兴奋的。。。
我没敢接着加油门。

然后就发现问题了,四轴往一个电机的方向偏过去了。

我就把油门降下来了。第一次试飞就这样结束了,前后不到一分钟。。

介绍一下基本条件。。
机架是山寨的F450.
飞控是apm2.6,GPS是m8n
罗盘在罗盘架上,我想应该不是电线干扰罗盘的缘故吧。
另外,我是在室内试飞,关的窗,没有风。

以上,介绍完毕。

求教,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检查一下桨是否装对了,如果桨没问题,再检查三个校准:罗盘、油门、遥控器,都做好了没问题的话应该是地面效应,油门大点果断点飞吧,离地50厘米就没有地面效应了。

最好室外,室内危险!

楼主:
地面效应(Ground effect)亦称为翼地效应 (Wing-In-Ground effect,WIG)或翼面效应(Wing-In-Surface-Effect,WISE),是一种使飞行器诱导阻力减小,同时能获得比空中飞行更高升阻比的流体力学效应:当运动的飞行器掉到距地面(或水面)很近时,整个飞行器体的上下压力差增大,升力会陡然增加。前苏联和中国目前是利用这种效应研制翼地效应飞行器最先进的国家。

这个嘛?我明天再试试哈。
谢谢LS

网友:
重心可能不平衡,飞控最好用上减震或者席梦思~,另外桨的平衡做好了,基本可以脱控了,我在家调试过mwc,可以说比现在的apm飞的稳,用的还只是双面胶

网友:
和重心有关系。另外,自稳,定高模式下,飞机自己慢慢往一面飘是正常的,的确需要手动修正。在定点模式且GPS良好的情况下,可以定在一点。如果偏的如果不是特别大,勇敢的拉起来不要怕,新人建议在3—10米低空飞

楼主:
谢谢LS各位!,今天外面没有风,我到室外试了一下。果然飞高了之后向一侧飘的现象就没有了,不过还没有实验定高模式。

因为是首次试飞,看看能飞起来,不漂就好了,在研究研究。。

昨天晚上可能是因为寝室内到处是箱子(毕业季,都懂是吧。。),飞的也不高,有影响吧。

网友:
室内飞有乱流,地面有地效。飞起来就好了,即将离开地面时,油门推杆要果断,离开50CM后再用油门控制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