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关于地面站mission planner调试APM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5-07-17):
我设置这里怎么没有选项了呢,不解求老师帮助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92885

92884

92883

网友:
mp版本与apm固件不匹配,升级mp,然后刷固件就好了~一天内一个问题回答2次~

网友:
很简单,先删除MP,然后删除MP安装目录里所有的文件,然后重新安装MP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