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帧率对减小图像抖动很有帮助

楼主(2015-07-18):
一直在用银狗4,不断摸索最好的设置参数,通过不断实验,发现1080P 50帧效果确实比2.7K 24帧好,画质没有明显区别,但2.7K抖动换成1080 50帧马上不抖了。都开启PT模式。4K放到电脑上编辑很卡

网友:
顶  我用黑狗3也是这样    电影院的也就是2.7K    一般1080P航拍够了

网友A:
快快去打药  ~ ~ 好地方· 种枣的地方还有摄像头~、、强

网友B:
和共振的频率有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快去打药 ~ ~ 好地方· 种枣的地方还有摄像头~、、强

监督工人干活的,也防止小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共振的频率有关吗

具体是为什么到没有深究过,我的理解是四轴都有震动,强弱不同而已,帧率低了相当于录像采样率低,震动时的片子过度就不够顺滑导致有抖动感,帧率高了采样率高过度平滑就感觉不到明显的抖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是为什么到没有深究过,我的理解是四轴都有震动,强弱不同而已,帧率低了相当于录像采样率低,震动时 ...

飞的时候也试试

网友C:
说对了!60fps  肯定比30fps 减少果冻!祝贺祝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对了!60fps  肯定比30fps 减少果冻!祝贺祝贺!

gopro啥时候出个非鱼眼镜头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gopro啥时候出个非鱼眼镜头就好了

咱们可以众筹一个,用个凹透镜把鱼眼给 “别” 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咱们可以众筹一个,用个凹透镜把鱼眼给 “别” 过来。

网上有5.4MM镜头600多,不确定镜头有没有原厂好,没下手,最好官方能出个有保证的镜头替换,市面上便宜的镜头滤光膜不全或者没有

网友(2019-04-03):
这个视频还是有轻微抖动的,仔细看看。如果你能接受其实也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