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数传连不上了

楼主(2015-07-18):
今天pix的数传突然就连不上了,打开地面站数传设置窗口,发现远程段的数据都是灰色的,这是什么情况,是数传坏了吗?

网友A:
把地面端和远程端频率改成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地面端和远程端频率改成一样

也不行,好像数传的空中端和地面端无法配对了,这该怎么解决

网友B:
飞机端接上TTL-USB板接电脑,打开3DR数传调试软件,把它调成一样的设置就可以了,不行的话硬件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端接上TTL-USB板接电脑,打开3DR数传调试软件,把它调成一样的设置就可以了,不行的话硬件坏了

数传调试软件网上有么?必须用ttl-usb才能看到飞机端参数吗?

网友C:
用USB-TTL刷机板,连接JJ上的数传,检查和地面的数传版本是否一至,
新手课堂 APM 3DR数传固件升级及降级方法,附手动升及固件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175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USB-TTL刷机板,连接JJ上的数传,检查和地面的数传版本是否一至,
新手课堂 APM 3DR数传固件升级及降 ...

谢谢泡泡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