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泰克摇杆改控 试飞

楼主(2015-07-18):
摇杆试飞

http://player.56.com/v_MTM4MDUzMzcx.swf/1030_plager.swf

网友:
哈哈。看样子挺不错的

网友:
还缺脚蹬的

楼主:
油门在手上控制

网友(2015-08-31):
升降咋控制

楼主:
升降摇杆控制舵机

网友(2015-10-04):
模拟真实驾驶!

网友(2015-12-02):
赛泰克摇杆好用吗

楼主:
这摇杆还行吧用不起贵的

网友:
这个有想法啊,怎么实现的啊。

楼主:
有想法还需要金钱

网友:
这可不是光技术好就可以的!!

楼主:
改了玩了一次就不玩了

网友(2016-02-03):
引用 楼主:
改了玩了一次就不玩了

说说怎么改的吧?

楼主:
就把板子拆了引出电阻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把板子拆了引出电阻线

需不需要编程之类的,控的传输协议和摇杆的会不会不一样。或者说编码方式不一样,导致不兼容的问题存在?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可以放心的下手改了。

楼主:
反正我的不需要

网友:
我用天六改了个,就是遥控摇杆电位器换成飞行摇杆的电位器信号。方向我没加,忒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