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OSD

楼主(2015-07-19):
请问我的飞控是mwc飞控,如果我要入手非凡OSDN2那么这OSD能否兼容mwc飞控,还有就是我的飞控是有GPS的,那么问题来了,OSD也有一个GPS现在到底是两个GPS都用还是只用飞控的GPS呢,

网友A:
用不了的,n系列是naza用的,共享naza飞控数据的,osd信息来源是读取NAZA电子罗盘和GPS的数据,mwc是正常osd是连ftdi接口,和naza的数据接口定义不一样的,共用不了。而且协议可能也不一样。mwc要用osd的话,是用mini osd,刷rush-osd的,原来tb上有改好的osd,可以直接支持rush-osd固件中双电电压、电流和rssi的,现在好像都没有了,需要的话只能买crius家的mini osd,通过背面预留的四个焊盘,结合rush-osd官网上的示例图片,配合些电阻等实现。

网友:
用非凡S2飘过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不了的,n系列是naza用的,共享naza飞控数据的,osd信息来源是读取NAZA电子罗盘和GPS的数据,mwc是正常os ...

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