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手柄+地面站+数传+apm实现无遥控操控!

楼主(2015-07-19):
问题很怪。1:手柄油门归中,不能达到左下角,右下角输出极限值。把摇杆改成能达到极限,油门不归中后,油门推最大,值是跳动的。装好手柄壳又不能达到极限值。

2:超越控制,rc-chanels-overrides 用了几次就不能用了,apm好像不响应了,erase eeprom 又可以了。

网友:
有没有具体链接图片以及详细操作我也想看看

楼主:
官网有怎么使用手柄超越控制!

楼主:
只是我这个手柄太坑爹啦!不过貌似游戏手柄都这个鸟样!

楼主:
不能达到极限就解不了锁的!

楼主:
只能改数字模式方向又和下才能解锁!

楼主:
引用 楼主:
官网有怎么使用手柄超越控制!

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common-optional-hardware/flying-with-a-joystickgamepad-instead-of-rc-controller/

网友A:
首先你采取手柄的值本身就可以随意修改传过去的数据.怎么会有能不能解锁达标不达标的问题...在你的代码里就是段简单的映射关系代码而已...
apm建议你用手柄控制的时候数传关闭其他所有不必要的数据通讯..提高控制信号的传输速度...

楼主:
不点游戏手柄使能直接界面测试手柄,拆了壳的手柄推到vcc一端值都是跳的,装了壳值反而不跳,坑爹手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采取手柄的值本身就可以随意修改传过去的数据.怎么会有能不能解锁达标不达标的问题...在你的代码里就 ...

42后一列是油门从中推到vcc,不是变到00.确中途升到ff!

网友A:
引用 楼主:
42后一列是油门从中推到vcc,不是变到00.确中途升到ff!

你需要检测一下手柄度数..然后根据度数修改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检测一下手柄度数..然后根据度数修改协议...

从油门推到地,再回中,确很好!

楼主:
为什么装了壳的游戏手柄限制角度,油门往vcc推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检测一下手柄度数..然后根据度数修改协议...

怎么改,牛人啊,道出了天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检测一下手柄度数..然后根据度数修改协议...

哥们,在吗?

楼主:
这是要刷手柄固件!

楼主:
装逼的怎么就那么会装逼?撂下一句话就没下文了?

网友:
没玩过那么高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