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推油门飞机不能自稳

楼主(2015-07-19):
在地面站上设置的飞行模式一是stabilize,可是飞机飞起来后还是不断漂移,而且推动前进后退,飞机会自己下降,需要手动补油才能稳定到空中,请问这两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这就是自稳模式,,,只有定点模式才能差不多定着

网友A:
貌似所有的飞控自稳都这样,只有程度大小的问题,要不加上缓冲垫试试,小飞机把pid调小点好飞

网友B:
自稳模式属于正常。飞控只会调整飞行器水平,和DJI的自稳模式有区别。楼主可以尝试定高和定点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所有的飞控自稳都这样,只有程度大小的问题,要不加上缓冲垫试试,小飞机把pid调小点好飞

那需要手动补油这个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稳模式属于正常。飞控只会调整飞行器水平,和DJI的自稳模式有区别。楼主可以尝试定高和定点模式

手动补油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
在前进后退的过程中掉高是正常的,,,,

网友C:
漂移说明你水平没有调整好 陀螺仪有轻微误差 飞控在不断的轻微修正 所以向一个方向漂
不断的掉高说明动力不足 或者由于和地面过进产生了地效

可以尝试空中调节下水平 左手油门解锁的话油门右下 15秒  然后以最平稳的状态飞行25秒 落地 加锁
空中调节水平结束 漂移的状况就会略有改善

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漂移说明你水平没有调整好 陀螺仪有轻微误差 飞控在不断的轻微修正 所以向一个方向漂
不断的掉高说明动力 ...

陀螺仪有轻微误差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陀螺仪有轻微误差这个怎么处理?

看上面 我回复你解决方法了

网友(点评):
我是右手油。。

网友:
正常,大家全是这样,你想悬停用留待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