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植保机水泵问题

楼主(2015-07-20):
水泵接有刷电调通天以后滴滴滴滴响导致水泵不工作怎么会回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水泵没问题的话就是电调问题了,更换电调。 或者线路问题、?

网友:
是不是要行程校准啊?

网友:
通电时水泵控制通道要在最低位,一直滴滴响是电调没检测到油门最低点

网友:
没玩过来顶

网友:
来学习一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我也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