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发抖求助

楼主(2015-07-20):
请问云台做好平衡后,通电云台发出蜂鸣的抖请问到底如何解决,数魔友们解决

网友A:
什么云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云台啊

山狗的

网友A:
BGC的云台板吗,调平了还有蜂鸣要把高频选上降低高频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C的云台板吗,调平了还有蜂鸣要把高频选上降低高频噪音

需要什么软件参调吗,能否给个链接

网友B:
你按一下按钮,然后找一个平衡的位置,试试,要是还不行,按2下,用手把平了,校准下加速度,基本就没事了,我也响过,但是没你那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按一下按钮,然后找一个平衡的位置,试试,要是还不行,按2下,用手把平了,校准下加速度,基本就没事了 ...

按哪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哪里,??

bcg板子上面有一个按钮~
你的没有?
有图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bcg板子上面有一个按钮~
你的没有?
有图片没?

是左上面那个按钮吗

网友B:
看不清~对,就那一个按钮,你按下试试,按下去后就耷拉下来了,然后过5~10秒,他就固定在那个位置,按一下定义位置,按2下校准传感器,他的传感器就在最下面那个一小点,你要是容易砸机就用胶布缠下,不要学我~

网友:
就那个白色按钮

网友:
我的云台全歪歪了~然后用虎钳板正,杠杠地,那个图片最下面有个按钮

网友:
云台抖建议未通电的时候装好相机保持平稳的位置再通电

网友:
不错的方法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C的云台板吗,调平了还有蜂鸣要把高频选上降低高频噪音

请问这个参调软件在哪里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清~对,就那一个按钮,你按下试试,按下去后就耷拉下来了,然后过5~10秒,他就固定在那个位置,按一 ...

还是没用,抖的不大,就是持续的蜂鸣,就像手机震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