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桨入画了该怎么办?狼哥来帮个忙

楼主(2015-07-21):
云台如图所示,狼哥你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发现?

网友A:
俯仰不能控制吗,我是用d10的旋钮控制,拍到桨往下调一下就行

网友B:
螺旋桨入画,一是降低云台安装高度,就是尽量往地上贴远离电机的高度水平线,再次可以把云台设置一下俯仰默认往下10-15度,这样前进也不容易桨入画,在一个狗用M模式就好,1080P 60幀 M视野,变形小一些。S或W能拍到桨不用换位置一般M就拍不到了。最后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遥控能控制云台的pitch和way吗?我的d10貌似控制不了呢

楼主:
感谢支持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

感谢支持

网友D:
螺旋桨入画了该怎么办?
可以加长下挂,或则降低云台挂载来解决 记得选我为最佳答案

楼主:
原来是这样

引用 网友B:
螺旋桨入画,一是降低云台安装高度,就是尽量往地上贴远离电机的高度水平线,再次可以把云台设置一下俯仰默 ...

原来是这样

楼主:
你还真说对了,我也是d10,但一直没调好

引用 网友A:
俯仰不能控制吗,我是用d10的旋钮控制,拍到桨往下调一下就行

你还真说对了,我也是d10,但一直没调好俯仰的控制

楼主:
额,怎么选最佳?

引用 网友D:
螺旋桨入画了该怎么办?
可以加长下挂,或则降低云台挂载来解决 记得选我为最佳答案

额,怎么选最佳?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还真说对了,我也是d10,但一直没调好俯仰的控制

把俯仰控制对应到遥控器的一个通道上不就行了吗

楼主:
这个云台没有地线,我接上旋钮控制不了,你

引用 网友E:
把俯仰控制对应到遥控器的一个通道上不就行了吗

这个云台没有地线,我接上旋钮控制不了,你的没问题吗?

楼主:
狼哥那个云台不是只能控制pitch和wa

引用 网友E:
把俯仰控制对应到遥控器的一个通道上不就行了吗

狼哥那个云台不是只能控制pitch和way嘛,而且只有这两根信号线,我的d10接上没反应吖,你的接上没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旋桨入画,一是降低云台安装高度,就是尽量往地上贴远离电机的高度水平线,再次可以把云台设置一下俯仰默 ...

学习了

楼主:
谢谢,期待解答

引用 网友F:

谢谢,期待解答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把俯仰控制对应到遥控器的一个通道上不就行了吗

其实  这个云台很不错了 狼哥  但是横滚和俯仰支撑接一个通道  两个同时接就不行了~~我的是14SG

楼主:
你的意思是接pitch和way只能接一个

引用 网友G:
其实  这个云台很不错了 狼哥  但是横滚和俯仰支撑接一个通道  两个同时接就不行了~~我的是14SG

你的意思是接pitch和way只能接一个?两个接就不行了?

楼主:
你是单接了一根信号线吗?

引用 网友G:
其实  这个云台很不错了 狼哥  但是横滚和俯仰支撑接一个通道  两个同时接就不行了~~我的是14SG

你是单接了一根信号线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是单接了一根信号线吗?

对 我只接了俯仰  横滚没接 完美控制~~

楼主:
用的什么遥控?

引用 网友G:
对 我只接了俯仰  横滚没接 完美控制~~

用的什么遥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什么遥控?

14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