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来掺和一下

楼主(2015-07-21):
这两种哪种比较好呢,铝饭盒加几根铝合金管,还未裁切,哪位大神来参考一下!

网友A:
X型貌似好点吧
主要习惯X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X型貌似好点吧
主要习惯X了

谢谢回复,我也倾向X,虽然焊起来稍微麻烦点

网友B:
创新呀,百家争鸣吗,顶,自己动手乐趣就在其中,你用竹条像风筝那样加工制作,那叫老树生新芽。

网友C:
如果用X 建议对角穿 用整根的管  要不受力不均 还不好固定

网友:
管子细了

网友D:
接收放哪里 放在里面 会有屏蔽的

网友E:
金属盒会屏蔽信号,接收器,GPS,磁罗盘建议外置且远离金属板。管子要把握好,建议做个卡位槽之类的,保证电机水平放置。另外管子的固定要注意些,空中震动很大,不牢固会出问题

网友F:
我建议X形状,因为主流未X,而且X比较稳定 记得选我最佳答案

网友G:
铝饭盒 满满的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创新呀,百家争鸣吗,顶,自己动手乐趣就在其中,你用竹条像风筝那样加工制作,那叫老树生新芽。

老树生新芽,好比喻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金属盒会屏蔽信号,接收器,GPS,磁罗盘建议外置且远离金属板。管子要把握好,建议做个卡位槽之类的,保证 ...

谢谢回复,后续酌情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X 建议对角穿 用整根的管  要不受力不均 还不好固定

已经焊好了,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收放哪里 放在里面 会有屏蔽的

接收准备把天线伸出盒子外面,也试了一下,暂时好像还没什么影响

楼主:
综合各位高人意见,基本已经妥了,近期可以试了

楼主:
整机重量大约1.2公斤多一点

楼主:
忘记交代清楚,我是准备做小轴距的机机,结构上用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建议X形状,因为主流未X,而且X比较稳定 记得选我最佳答案

以为能多选最佳,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X 建议对角穿 用整根的管  要不受力不均 还不好固定

忘记交代清楚,我是准备做小轴距的机机,结构上用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G:
铝饭盒 满满的爱

(铝饭盒 满满的爱)!这句话要贴在盒子上做LOG

网友:
帮人送快餐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饭盒 满满的爱)!这句话要贴在盒子上做LOG

可以

网友:
看你的飞控 和倾向于什么飞法 十字暴力飞行 空翻稳定 X稳定些 适用于航拍

楼主:
快餐来啦!!!飞起来能清晰的分辨出金属的声音,有点意思!(1.4公斤,略重

网友C:
你这材料太沉了,虽说不怕炸 但掉地下 饭盒里的菜也都得坏。。。测试好后 上视频啊 。

网友:
一起来掺和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材料太沉了,虽说不怕炸 但掉地下 饭盒里的菜也都得坏。。。测试好后 上视频啊 。

一样怕炸啊,一炸就瘪,话说什么机架掉地下菜也得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