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传怎么链接

楼主(2015-07-21):
请问这种数传模块是怎么接线的,回来要不要改什么参数?还是直接能用呢,用的是433的求解

网友A:
数传发射端链接APM 的数传接口 接收端链接到电脑USB

网友:
首先说明一下,如果是准备接APM或者PIX的地面站,没有3DR的程序好像不行

网友B:
VCC GND  TX RX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C GND  TX RX

数传回来还要不要改什么参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传发射端链接APM 的数传接口 接收端链接到电脑USB 请选我最佳答案 加QQ22347912教你

最佳答案

网友:
不一定一样的,最好都先调试一下把参数调统一了,

楼主:
在哪里调参数,要什么软件参调呢

网友:
3DR数传调试软件,选好通讯口,加载数据会读出里面的设置,2个数传都这样看一下,把参数调一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个

接这个时候要不要接OSD

楼主:
引用 楼主:
接这个时候要不要接OSD

这个是不是只是修改发射,接收的参数呢?

网友:
每一端都有接收和发射。2个都要调一样,和调电台,对讲机一样,它们是一对小型双工电台。

网友B:
频率和其他参数不一样,它们是不会通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和其他参数不一样,它们是不会通联的。

了解,正在查看教程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和其他参数不一样,它们是不会通联的。

请问加载设置后怎么没有任何数据显示呢

网友C:
地面端直接接USB    没看错的话应该是带底板的数传单片机+ usbttl  直接插电脑就行 前提是要有这个USB-TTL的驱动
air端直接vcc-vcc
           gnd-gnd
           tx-rx
           rx-tx

有人已经测试过 非3DR协议的数传也可以被APM PIX使用
但是在MP地面站里无法加载并修改参数

祝你成功哈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面端直接接USB    没看错的话应该是带底板的数传单片机+ usbttl  直接插电脑就行 前提是要有这个USB-TTL ...

在电脑测试时发送后接收端只收到乱码,店家说是转接口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电脑测试时发送后接收端只收到乱码,店家说是转接口不一样

什么转接口 ...   你说的我有点乱

楼主:
我用的是ttl转usb接口啊,店家说我的ttl转usb接口不兼容它的数传

网友:
换成3DR的模块就可以用了淘宝有才38元一块

网友D:
可以直接用APM的地面站来调试数传嘛,因为是双工通信的所以不管是上位机的数传还是下位机的数传都可以发送和接收数据,管脚一般就是RX,TX,还有点电源管教嘛,不过用地面站的时候要注意本端和远端的数据必须完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直接用APM的地面站来调试数传嘛,因为是双工通信的所以不管是上位机的数传还是下位机的数传都可以发送 ...

试试看谢谢

网友:
还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