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1):
主板烧了怎么办,买不到也不会做

网友:
请详细描述问题。如果是短路或反接烧毁,一般只有个别元件损坏,替换即可

网友:
具体是什么主板请说一下

网友:
啥主板  请把问题描述清楚

网友:
电脑??还是飞控?

网友:
飞控主板还好办  如果 是电脑 主板就没办法了   飞控的主板只要板子上的线路没严重断都是可以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