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x飞控关于电压电流计的问题

楼主(2015-07-22):
1.我有个pix固件是3.2,电压电流传感器试过2个一个是不用校准一个要校准连上pix没飞时在电面站看电压电流和用万用表测得一样,飞上天后过几分钟就会提示低压报警电压在10.7左右   bb响调成3.6v都没报警(bb响和万用表测的电压是一样的)。
2.osd刷了泡泡的2.4固件连上pix后也是在地面时油门信息能和遥控器的油门对得上但有时间会对不上   降落重新起飞后又会正常
    请问大神们是什么原因

网友:
1.电池的压降原因,工作的时候和待机的时候是不一样的,特别是电池老化后或者C数不够,工作的电流起码十几A,待机才零点几A,电池的C数不够或者老化,压降就会很大。

2.建议你用个好点的BEC单独供电,起码3A,如果用电流计的BEC,输出功率一般般,外围设备多了就会电压不稳,虽然标称2A,实际超过0.8A就5v不稳了,然后出现各种怪问题。老晋从APM出现有些怪问题后就一直用5A的BEC供电。

网友A:
我的APM电源模块也有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在地面电压已经调准,显示12.xV,飞起来电压下降的的特别快,很快就10.xV了,不是楼上说的电池老化的问题,应该是电源模块的问题。看其他模友的帖子说把电压检测的接线改接到A1口上比较准,我还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APM电源模块也有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在地面电压已经调准,显示12.xV,飞起来电压下降的的特别快,很快就1 ...

我换过2个电压电流计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没用过,看泡泡教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我刚试过用A1端口检测电压,和用A13端口效果是一样的。看来还是电源模块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