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APM老是失控问题!

楼主(2015-07-22):
本人APM2.6雷讯的,机架dji450.djiE310动力套装,天地飞9控,花牌3s3300电池,固件版本3.2.1.地面站1.3.30.本人飞行两三分钟后突然就会打遥控左右前后乱掉直到撞墙炸机,不是一次出现此问题,几乎是每次调试好,修好,一起飞正常,飞一会就会以失控原因炸机。真的不明白怎么办了,求老师给予帮助指点,谢谢。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怎么感觉你进去了自动调参的模式,在飞之前判断下模式是否选择正确,你能飞2-3分感觉加速度校准没问题,看下是否第七通道映射了自动挑参

网友:
断开JP1,用5VUBEC从接收机端单独给APM供电,飞行检查是否能正常?

楼主:
老师从你的判断看应该是认为电压问题(O_O)?我的报警电压设置在3.8v我现在的供电方式是这样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发一下日志看看吧

网友:
看起來有些像陀螺故障,在地面站不接電池,通電,解鎖,然後操作一會,看看會不會陀螺跑,如果會變的不水平或是亂跳就可以判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