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cc3d如何进行编程

楼主(2015-07-22):
下载了git bash 但不会用?请问有没有相关教程?目前不要地面站配置那些教程==
谢谢

网友A:
参考本论坛帖子  [泡泡老师教程] 新手课堂,CC3D飞控的入门使用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383&highlight=cc3d
[泡泡老师教程] 新手课堂,如何给修复或空板CC3D飞控烧写 BOOTloader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384&highlight=cc3d
可以在本论坛搜索帖子 cc3d 查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本论坛帖子  [泡泡老师教程] 新手课堂,CC3D飞控的入门使用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 ...

嗯呐,谢谢啦~我先看看,之后可能还会有问题,到时候可能会叨扰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本论坛帖子  [泡泡老师教程] 新手课堂,CC3D飞控的入门使用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 ...

问下,在第二个视频中是为什么要烧写bootloader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本论坛帖子  [泡泡老师教程] 新手课堂,CC3D飞控的入门使用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 ...

貌似和我编程没有直接关系啊,他烧写bootloader好像是为了对新硬件进行初始化。但我是要对它的控制方案进行编程,请问这样如何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呐,谢谢啦~我先看看,之后可能还会有问题,到时候可能会叨扰啦

嗯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和我编程没有直接关系啊,他烧写bootloader好像是为了对新硬件进行初始化。但我是要对它的控制方案进 ...

~、、我也不会~、、只会飞飞机~、、 你可以在论坛搜索相关的帖子查看 或者加cc3d相关的群询问下~

网友(点评):
恩恩,还是谢谢你啦

网友(点评):
恩恩,还是谢谢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会~、、只会飞飞机~、、 你可以在论坛搜索相关的帖子查看 或者加cc3d相关的群询问下~

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呐,谢谢啦~我先看看,之后可能还会有问题,到时候可能会叨扰啦

我也在找这个途径,利用它的bootloader来编译自己的程序,但是目前只能在官网找资料了。好像这个基于linu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找这个途径,利用它的bootloader来编译自己的程序,但是目前只能在官网找资料了。好像这个基于linu ...

我在官网看的,大概就是用eclipse编程,之后生成.hex文件,再用程序烧录进去。反正特别复杂

网友:
一起来学习一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好高大上,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