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问泡泡老师:我这震动算正常吗?客服说一直很大

楼主(2015-07-22):
我很好奇为什么震动会突然一下变的很大,然后我就截图给雷家的客服,客服说我的震动一直很大需要做减震,难道我的飞机真的是很大震动吗?

另外电流计的校准是不是要电池充满电才行?我电池明明是4.0V单片,80%的电量,地面站设置是4、4、4但是却显示99%

网友A:
1、震动确实有点大,加减震床吧效果好
2、电流计校准不需要满电,把你测得电池实际电压填进-测量电池电压就行。每次重新给飞控上电电量就会重新计算,只要中途断电电量显示就不准了,只能看电压好些。如果正常一次飞完一块电电量可以参考,剩30%就该降落了,再少后期电压输出就不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震动确实有点大,加减震床吧效果好
2、电流计校准不需要满电,把你测得电池实际电压填进-测量电池电压就 ...

可是我买的是PIXHACK,飞控自带减震的,客服说减震只对小鸡有用,我620的四轴难道算大鸡吗?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震动确实有点大,加减震床吧效果好
2、电流计校准不需要满电,把你测得电池实际电压填进-测量电池电压就 ...

我看了你以前的帖子,PIXraptor内置减震跟减震床的,我突然想把自带的减震拆了装减震床了,你看有必要吗?另外自带的内减震好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你以前的帖子,PIXraptor内置减震跟减震床的,我突然想把自带的减震拆了装减震床了,你看有必要吗 ...

自带减震没必要拆,拆了传感器不好固定,多加个减震床就行了,多个十几二十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带减震没必要拆,拆了传感器不好固定,多加个减震床就行了,多个十几二十克而已

那你那篇测试贴,加了减震床也没有拆它自带的减震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那篇测试贴,加了减震床也没有拆它自带的减震胶吗?

没有拆

网友:
内置减震的橡胶感觉太硬,配重不够达不到减震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