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pilot的CC3D非常规飞行器配置

楼主(2015-07-22):
我现在想利用openpilot控制一款自己设计的飞行器,与它软件里初始预设的飞行器种类都不同,那么问题来了:1。我如何设定cc3d的接口通道,使cc3d指定端口控制我想控制的机构(例:我现在需要控制的是两个电机和两个舵机)
2。我如何能调制或者说控制CC3D输出的PWM波,比如它的电压范围,周期等等。
3。使用哪些软件可以进行程序的烧录。现在我已经有一部分源代码,但我改动完代码后应该怎么烧录到CC3D里边?查相关资料提到了
     git,搞了半天觉得并没有什么卵用,所以在这里求助大家

注:本人刚刚开始搞飞机,所以有些问题可能看着比较幼稚,还望大家能耐心解释

拜托啦

网友:
没用过 应该是点击自定义自行设置 电机转向 等等   楼主去摸索一下

网友:
建议楼主去op的wiki上面寻找答案!作为普通模友,还是停留在设置这些层面上。对于问题2/3,这些都要改代码,重新bootloader上传,一般根据芯片的型号选择上传工具。关于CC3D的可以去看泡泡老师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