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刷固件ArduCopter v3.2.1问题

楼主(2015-07-22):
各位高手,新买的APM2.8在根据泡泡老师教程 固件刷写ArduCopter v3.2.1时提示图片信息,请问是什么情况呢?请各位高手老师帮忙解答,无限感激!

接着按教程 EPPROM清零 又提示如下

网友:
新版本是这样的

网友:
3.2.1版本加入光流空间不够去掉了终端命令,要下载日志飞行下面有个数据闪存,从那下载

网友:
APM硬件配置较低,建议用3.1.5固件

网友:
你刷成车在刷成飞机看看。

网友A:
这个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解决的?

换旧版本的下载

网友(2015-12-08):
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6-11-06):
以打赏怎么还是看不了

网友:

接着按教程 EPPROM清零 又提示如下

网友(2017-03-24):
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