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 用 樂迪 R9D 設定不到第8個通道

楼主(2015-07-22):
pixhawk 用 樂迪 R9D 設定不到第8個通道

第8通道可用來設定燈開關嗎

楼主:
我是用樂迪AT10搖控 ,R9D接收  設定唔到用第8通道來控制橙開關,但是用第6通道就可以控制到

想問下有冇大神知道怎樣設定

网友:
小手一抖,牛币到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肢解接到接收机8通道就可以了

网友:
小弟也是用AT9 的接收也是R9D, 因為用FF 的OSD 它不支援S BUS, 只支援PWM 跟PPM, 所以我要把設定改回PWM。後來我也遇到第8通道不能用來控制LED的開關, 放到其他通道沒問題的。

一開始我以為RSSI一定要用通道9, 但剛才試過, RSSI可以放到通道8, 而LED開關可以放到通道9就可以了。不知道是設定問題還是小弟的接收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