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固定翼新手!

楼主(2015-07-22):
之前飞的多旋翼!用的X9D遥控!飞跃650!现在想装个固定翼玩求新手装多大的机机?还有电机桨用多大的?如果电机桨用的大了会如何?固定翼飞过模拟器!还有手里有MINIAPM准备装机!手里有几个盛辉9克舵机!没电池,桨,电调,求大神给建议

楼主:
如果可以用KT板最好

楼主:
另外收电机讲电调点吃

网友:
买个EPp,EP0飞飞,炸不坏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新手推荐冲浪者,腰推好飞不怕断桨,最好的冲浪者海外版V5,动力配置,2212kv2200,电调30a,桨6040,舵机4只,电池3s2200.另外,新手不适合kt机,自己做精度不行,不好飞,而且摔一下修半天,等飞熟练了再飞kt机才可以。祝爽飞

网友:
同意5楼、 我开始飞固定翼是飞的kt纸飞机。成本低 随便炸~、 已经炸了两架~、加强的话可以飞一段时间  不过还是建议新手飞滑翔机、 冲浪者 是个不错的选择~、滑翔性能好 好飞~  第一架可以当实验机~、 炸坏了再买一架~飞出技术来、当然 炸不坏最好 继续飞~、 装个飞控应该没多大问题 后续可以添加设备 fpv什么的。还有一些什么翼龙。什么的机子、 欢迎加入模友之吧官方群 218049930 一起交流经验!就这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