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iniOSD

楼主(2015-07-23):
请问魔友们我这osd买回来是直接能用还是要刷什么固件,还有就是从哪个引脚介入mwc飞控的

网友A:
没试过mwc,试过apm,你用wmc上osd接口不是4个么,其中有一个应该是信号的tx,对应osd数传接口的rx,osd另外一侧正常接摄像头和图传发射,建议把osd板子上面pin角焊上,用图传的12v.供电,数传接口只接mwc的t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mwc,试过apm,你用wmc上osd接口不是4个么,其中有一个应该是信号的tx,对应osd数传接口的rx,osd另 ...

请问pin是哪里??

网友:
图片里面显示jp的那个位置就是

网友:
没用过,用过非凡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从单排那边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