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飞行模式最大倾斜角

楼主(2015-07-23):
上图   apm飞控在全部参数里有个飞行模式最大倾斜角,默认是4500.可是在实际飞行当中,由于可能是我摇杆推得角度过大,有几次都在空中翻转炸鸡,而且航拍向前飞行时。很容易拍到前螺旋桨,在飞控里有个飞行模式最大倾斜角,我试着调整到2500,感觉手感有点像大疆,而且感觉飞行稳多了,又试着调到1000,感觉更稳了,于是有个疑问,这样吧数值调小后,航拍是不是会更加稳定?对飞行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是不是调小后抗风能力就弱了呢?希望论坛里的高手解答一下。感谢。

网友:
不错哟  赞一下  我也试试

网友:
待高手解答,我的JJ也是这样,前后打杆,机架角度快45度了。

网友A:
倾角小了飞行速度会降下来,不过大风天气确实会影响抗风

网友:
楼上大神说的对,飞行速度肯定会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倾角小了飞行速度会降下来,不过大风天气确实会影响抗风

那么请问APM在哪可以限制飞行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请问APM在哪可以限制飞行速度?

全部参数列表离可以找到垂直和水平速度设置

网友:
请问大神:是将水平飞行角度减小并增加水平速度呢,还是保持4500默认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