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解锁不了,怎么办?

楼主(2015-07-23):
罗盘,什么的都调好了 。 。 。 。 。。 。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 。 。。。

我的遥控是mc6   有点调舵,  最大数值在  2024-2027  之间跳动

网友:
看地面站提示,现在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
多潜水看看论坛里面的的关于解锁的帖子,发现和多会员不知道使用论坛的搜索功能,上来问很多雷同的问题,造成资源的浪费。如果真的解决不了再有针对性的提问,并且把问题说清楚,上图或者视频。方便老师们解答。

在论坛的搜索输入“解锁”就会出来很多相关的帖子http://www.moz8.com/search.php?mod=forum&searchid=102&orderby=lastpost&ascdesc=desc&searchsubmit=yes&kw=%E8%A7%A3%E9%94%81

网友A:
建议你跳过gps 设置完后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跳过gps 设置完后再试试

恩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