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泡泡老师请教APM在直升机中斜盘的三个舵机如何设置?

楼主(2015-07-23):
我的APM2.8用在450直升机上现发现一个问题在调斜盘的平衡的时候调整三舵机舵量大小当调好后,重新断电上电原来调好的数据又恢复为默认值了。到底是什么原因?泡泡老师请教APM在直升机中斜盘的三个舵机如何设置? 直升机,如何 作者:hbv163 4173

网友A:
不会是新固件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新固件的问题吧?

2.9的版本也试过了也一样
应该三舵机舵量大小应该可以调的吧?而且是可以保存的吧?
2.8的APM建议用什么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