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组四轴的个人想法 DIY四轴的过程

楼主(2015-07-23):
玩了很久的航模了从固定翼到固定翼的FPV到多旋翼闲着无聊说说多轴自组中需要注意的东西算是分享下自己的想法,别喷,看不下去就关掉吧切入正题首先说下我们自组需要准备点什么首先 提供动力的动力套装 然后安装动力套装的机架,最后是控制飞行器姿态的飞控,大体就这先吧,细说
1.电机                     4个
2.电调                     4个
3.机架                     1个
4.飞控                     1块
5.电池                     1块+
6.螺旋桨                  2对
7.遥控器+接收机     1发+1接收
8.充电机                  1个

1.电机 电机分无刷和有刷,这里以无刷举例,品牌也很多,像 新西达(xxd),郎宇(sunnysky),银燕(emax),飓风(jfrc),疯狂(crazymotor),双天(dualsky),4006,rctimer,Tiger-MOTO,等等太多了一下子还说不过来。。个人觉得xxd也不是很渣比某燕好多了

电机就是安装上桨给飞行器提供动力的,需要跟电调配合
关于电机的参数 栗子;2212 1400KV   直径22毫米,长度12毫米,1400kv表示空载下每增加1V电压转速大约提高1400
前两位越大,电机直径约大,后两位越大,电机长度越高。又大又高的电机称为高富帅。力气大,效率高,价格也懂得!

楼下慢更

楼主:
2.电调  电调就是用把动力电池的电变为三相电输出来驱动无刷电机,说白了就是控制多旋翼的油门大小的
电调的牌子也很多 比如好赢,中特威,蜻蜓,等等 一对 推荐好赢
电调上通常有20A 30A 40A 50A 60A 100A 等等 这个A 表示的是电调可稳定调整输出的电流为多少,如60A.即最大可稳定输出60A安培电流。超过60A使用,会导致电调烧毁。电机电调的搭配一定要合理

网友:
楼下保持队形

网友(2015-09-10):
要详细的配置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