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罗盘校准问题

楼主(2015-07-23):
APM2.8罗盘校准时出现这种状况,还有校准后老是提示罗盘偏移太高。请教各位老师看看是什么原因,谢谢!还有校准后老是   看教程罗盘校准时会出现很多点点的,我校准时怎么没有点呢?

还有GPS坐标不对又是什么情况!新手一枚!还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教!

网友A:
看起来是因为你在自动返航模式,又在室内没有gps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因为你在自动返航模式,又在室内没有gps信号

罗盘偏移太高是因为是在自动返航模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罗盘偏移太高是因为是在自动返航模式吗?

我是说gps坐标问题,罗盘不知道你怎么校准的,选的什么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gps坐标问题,罗盘不知道你怎么校准的,选的什么选项

转动多轴,刚开始还有很多点点,转着转着就没了。

网友:
你的罗盘问题我遇到过,开始转那几圈有点点,再转突然就空了没点了,检查接线也没问题,另换一个GPS校准罗盘有点点,就这个死活不行最后确定罗盘是坏的,我的新买的M8N就是这样,最后店家换个新的就好了。GPS坐标不对应该是室内搜不到星,室外看看能不能搜到,搜不到有什么提示

网友:
gps问题是搜不到星,可以看下地面站右侧大地图左下角gpshold和netstat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因为你在自动返航模式,又在室内没有gps信号

感谢兄弟积极的解答兄弟们的问题,可以你可以申请论坛免费送测的螺旋桨【模友之吧】感谢宁波星航航模科技有限公司免费赠送1045...~
http://www.moz8.com/thread-43823-1-1.html?x=9

网友:
罗盘偏移大就是因为你没有校准成功,只有几个点是不够的。楼主是用USB还是数传连接的?去找泡泡老师或华硕的教程,罗盘没有选对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你这个问题就是罗盘的问题了,建议你更换罗盘,使用一个外置的试一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