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2.8,,,左右頃不能挍正,,

楼主(2015-07-24):
,,請問我張三大件挍正,,,我飛控向左頃,,,飛行數据裡,,,,就顯示頃右,,向右頃就顯示左,,,怎樣張加速校淮都無成功,,,,向前向後就無問,,,,

网友:
这是对的啊,你再想想你坐在飞机里,飞机向左倾斜,你看到地平线是不是向右倾斜呢

楼主:
但為何向前向後又無問,,,昨天都無問題的,,,,今天從新刷過就是這樣,,,,,

网友:
说的什么话~看不明白

网友:
你的罗盘位置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