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故障求助!GPS定位成功后推油门OSD信息就不更新了。

楼主(2015-07-24):
问题解决情况:
刷2.4英文版本后飞了五分钟,重新上电两次,目前正常。
准备再测试重刷2.2和2.3版本。

APM固件版本:3.2.1默认参数
Mini OSD固件版本:2.2(刚刷新固件)
330机架9寸桨,3S电池,满电12.6V启动。
720线摄像头,832图传;
APM到OSD只接RX和GND;

故障情况:
在室内GPS没定位时,起飞降落OSD各种信息更新正常;
拿到室外,GPS定位成功时,OSD信息也显示正常(摄像头拍到的画面正常);
当推动油门电流上升一两秒后,OSD信息就停止更新,显示的信息一直停滞在推油门时的那个状态,跟死机一样(摄像头拍到的画面正常);
断电再上电,有时候OSD信息显示,有时候就什么信息都不显示(摄像头拍到的画面正常);

偶尔会出现的情况,当推油门OSD主界面信息不更新时,收油门到最小,OSD另外一个信息界面又显示(包括时间和GPS信息等的),但这种情况不常见,多数情况下不显示这个界面,只显示空白;
刷新了OSD固件2.2解决不了问题;

请泡泡老师各位老手帮忙分析下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dDpoZ1R

谢谢朋友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麻烦发一个2.2的固件和OSD的刷机软件,谢谢了!!!

http://pan.baidu.com/s/1dDpoZ1R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楼的兄弟给出的链接里有2.4版本的,如果需要2.2或者别的版本的,我回头给你发。

那麻烦发一个2.2的固件和OSD的刷机软件,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能发一个刷OSD软件吗,谢谢!!

12楼的兄弟给出的链接里有2.4版本的,如果需要2.2或者别的版本的,我回头给你发。

网友A:
LZ能发一个刷OSD软件吗,谢谢!!17425245@qq.com

网友:
关注下,我的osd也出现过没任何显示的状况

网友B:
是否误开了混控模式。注意。
你用的是直机模式的话,各个舵面都是会有联动的。
建议用固定翼模式来玩多轴。

网友C:
可能供电原因,建议两边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误开了混控模式。注意。
你用的是直机模式的话,各个舵面都是会有联动的。
建议用固定翼模式来玩多轴。 ...

我用的固定翼,AT9的控,按泡泡老师说明设置的。除了飞行模式混控,没设置别的,而且起飞也没开,用自稳。

网友D:
你刷的是泡泡老师的中文版2.2固件吧?我用这个固件也会出现起飞osd数据卡死,后来刷了2.4英文版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供电原因,建议两边供电

如果是供电原因,为何室内正常?只有GPS定位后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刷的是泡泡老师的中文版2.2固件吧?我用这个固件也会出现起飞osd数据卡死,后来刷了2.4英文版就没问题了 ...

这位兄台,你能把2.4的固件给我发一份吗?PM

网友E:
电压不够!检查电路吧

网友:
把tx也接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压不够!检查电路吧

共用动力电,3S电池。室内飞不存在这问题,应该和电力没关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台,你能把2.4的固件给我发一份吗?PM

http://pan.baidu.com/s/1ntMa89z?frm=fujian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pan.baidu.com/s/1ntMa89z?frm=fujian

网友:
OSD 5V供电没有,供电不稳,最好两边供电12V和5V都供上

网友D:
先刷Character_Updater_FW.hex固件
然后 MinimOSD_2.4.0.2.mcm 字库
然后选择相应的机型固件, 多轴选MinimOsd_Extra_Copter_R800.hex
(转自5imx  jpno1 )

网友(点评):
谢谢兄弟,刷2.4英文版本后,飞了五分钟,目前显示正常。 回头我再试试2.2或者2.3版本,看看问题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刷Character_Updater_FW.hex固件
然后 MinimOSD_2.4.0.2.mcm 字库
然后选择相应的机型固件, 多轴选Mini ...

请加狼哥qq:2376808768,,狼哥很欣赏兄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供电原因,为何室内正常?只有GPS定位后不正常。

室内你正常飞的吗?我是以前跟你毛病一样的,OSD单独供电别经过图传给OSD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室内你正常飞的吗?我是以前跟你毛病一样的,OSD单独供电别经过图传给OSD供电

室内飞是正常的,只要GPS定位成功,一推油门准死,有时候断电能恢复,有时候断电都不能恢复,没有任何数据,只有摄像头画面。

刷2.4英文版本后飞了五分钟,重新上电两次,目前正常。

网友:
我买了也是一这款,接mwc的,数教,栽在这块好久了

网友:
你的电有问题 图传单独供电试试

网友C:
这问题就是电压不稳定啊!说了我以前跟你一样的问题你不信!两边供电,没接数传的话插上TX  RX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就是电压不稳定啊!说了我以前跟你一样的问题你不信!两边供电,没接数传的话插上TX  RX

没有不信,我现在刷24固件已经解决,如果再出问题,我再试试解决电的问题。谢谢啊!

网友F:
最后怎样解决了?是刷2.4版本吗,那不是没有中文提示了?我现在也在搞这个定屏的问题,麻烦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后怎样解决了?是刷2.4版本吗,那不是没有中文提示了?我现在也在搞这个定屏的问题,麻烦着呢。

是的,刷2.4,不过是英文的。

网友:
现在只能是默认的就可以,自己修改过后的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刷2.4,不过是英文的。

不用刷2.4,2.2用默认就行,只是下面有些看不全。

网友C:
2.4用泡泡中文字库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2.4用泡泡中文字库啊

2.4中文不是显示不全吗,给个链接刷来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F:
2.4中文不是显示不全吗,给个链接刷来试试,

没连接,字库找泡泡老师要把,我一直在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连接,字库找泡泡老师要把,我一直在使用

你发个给我,2.4的固件和2.4的字库,谢谢了。哦Q: 17952228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