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电路高手,单片机咋启动?

楼主(2015-07-24):
闲置了一段时间,前些天拿出来用,通电后接收机灯亮但是电机使劲响,电调没有收到信号,以为是电调信号线接触不好,摇一摇又好了,也没在意。昨天拿出来再试了一下,通电后还是老样子,总结了一下,需要用手触摸接收机金手指接收机才能工作。像是接收机里面的芯片不能正常启动。

接收部分和驱动部分是分开的,接收部分能够正常配对,驱动部分没有启动,需要用手触摸线路板才能启动。我有将接收部分拆下来再接上卫星接收,也是同样的方法才能启动。驱动部分是一个很小的单片机。怀疑是供电部分有问题。你觉得呢?

spektrum 的 ar7010  七通接收机,可以接卫星接收。接收机的里面接收部分其实就是一个小卫星,所以可以拆下 再外接卫星。

网友:
刷机板连接电脑 另一头连接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