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6轴的机型为什么一般都是Y6,没有看到T6呢?

楼主(2015-07-24):
请问6轴的机型为什么一般都是Y6,没有看到T6呢?感觉三个点都在一个同心圆上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有t6或t3

网友:
Y6 T6没本质区别 简单的结构变化。Y6更容易确定飞控中心位置而已

网友:
一个原理,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样子有点差异而已,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