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电机往上吹风问题

楼主(2015-07-24):
各位老师好!本人新手一枚,新装了台多轴,按照相关教程一步步下来,终于装好并调试校准好。但通上电解锁时发现4个电机都是往上吹风。
如M1电机:逆时针旋转(自锁浆逆时针锁紧)M3电机顺时针旋转(自锁浆顺时针跟着锁紧)。
是否可以全部电调与电机线重新接线,换方向旋转?

另外下图箭头方向是否表示电机的转向(可不可以1 2顺时针3 4逆时针转?)

以上,还请各位老师指教下。谢谢!

网友:
那就调整转向 改变接线顺序

网友A:
桨装错了 12和34桨互换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装错了 12和34桨互换就好了

大疆E310配的自锁螺旋桨,12的浆宁不到34的电机上

网友:
M1M2 和M3M4浆调换  浆尖圆滑的也就是上翘那边要随电机转的方向
看你的图是反了
浆调换过来后如果还向上吹风就掉换相对应电调的接线三根随便调换两个 就OK

网友B:
DJI的电机,正反桨不能够换!换了你也装不上去。

确认电机的正反转,最好在油门校准的时候。

我也玩DJI的动力,看你的装机,电机都装错了。最简单的方法,电机上浆,黑点的是顺时针电机和桨,对应M3M4,银点的逆时针电机,对应M1M2。

第一步:1、3电机互换,2、4电机互换,互换就是电机和桨一起换。

第二步,卸桨,上电,推一点点油门,看电机转向是不是对,不对把这个电机对应的电调的三根线里面任意2根互换。

第三步,确认M1M2逆时针,M3M4顺时针,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JI的电机,正反桨不能够换!换了你也装不上去。

确认电机的正反转,最好在油门校准的时候。

有个问题:自锁浆锁紧的方向跟电机转动的方向不一致,会不会飞浆?

网友:
我觉得也得换电机,6楼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自锁浆锁紧的方向跟电机转动的方向不一致,会不会飞浆?

自锁桨最大的优点:不会射桨。

DJI的专利,别家不能够做的。

网友:
桨全装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DJI的电机,正反桨不能够换!换了你也装不上去。

确认电机的正反转,最好在油门校准的时候。

貌似全反了

网友:
桨装错了,1,3对换2.4对换

网友:
自锁桨装反了

网友B:
对的,全装反了。

网友:
自锁桨和电机一一对应的,正桨装不到反转电机上的,是电机装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全装反了。

我装的时候也反了一对。楼主加油

网友:
都换过来,当电风扇试

网友:
很明显是电机用错位置了,lz连顺时针跟逆时针都分不清还玩apm飞控,确实有胆量